不能启动了,就到显示XP画面

楼主(2016-08-02):
我有两块相同的771主板和一个显卡,其中有一块主板装好机后开机一切正常,就是不能给独显装驱动,这要一给显卡装驱动,就不能启动了,XP就到显示XP画面
显卡
微软

网友:
换个系统吧! win7 8 win10............!!!!!

网友:
你确定你显卡好的?

网友:
会不会是BOIS 问题 可以换多几次内存和CPU几个

网友:
是过了XP那个滚动条就黑屏吧,显卡坏了

网友:
显卡的问题吧,这种一般都是显卡问题吧,进安全模式肯定也没事吧

网友:
不打驱动可以进入,打上驱动就卡住,就是显示子系统有问题,可以先换个显示卡看看

网友:
没装显卡驱动的时候 显卡没起作用 装了驱动后 显卡有问题 所以进不去

网友:
看看素不素桥的问题了

网友:
显卡问题 不能打驱动大部分都是显存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