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机不自检,无任何报警声音

楼主(2016-08-02):
主板华硕H61-M-E,组装机。所有配件全部安装,连线后,加电后,主机不自检,无任何报警声音。显示器的状态信号灯一直黄色,机箱,显卡,CPU三者散热风扇都转动,主板,显卡二者的电源状态灯一直燃亮。我先用排除法造故障元件。先拔掉一条掉内存条,在拔掉第二条内存条,故障现象如前所述。恢复复内存条的安装,再把硬盘的电源线,数据选拔掉,故障现象依旧如前所述。

网友:
注意主板的4P电源线和显卡的6P电源线

网友:
应该说楼主不是维修者,提供的信息也不完整,如果有可能的话去刷下bios 看下有什么改善,请人刷之前记得备份原机的bios

网友:
建议送修或者请会的人来看这种情况你弄任何外设都没用

网友:
显卡有没有独立供电线  看看插没插

网友:
我建议你送修吧,免得越搞越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