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X 650显卡正常点亮 然后每天的第一次都点不亮

楼主(2016-08-02):
故障原因: 显卡 正常点亮。 然后每天的第一次 都点不亮 必须重启以后 才可以点亮。 这样坚持了 1个多月。 接着就是 必须重启 4-5次才可以点亮 或者 直接第一次开机 点不亮 放着 半小时以后再重启 也可以点亮。接着 我换了 好几台电脑 插这显卡 都是这个原因
显卡
点不亮

网友:
估计楼主的显卡上的元件热稳定性不良了。。这种问题不好查。。

网友:
刷个显卡bios试试呗

网友:
这种GPU的问题可能性最大

网友:
这种问题挺头疼的 加焊一下主控吧

网友:
nv 在6800系列吧 都出现类似的情况
就是冷启动很困难 好像是电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