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求助杂牌硬盘录像机数据恢复

楼主(2016-08-02):
一个无品牌的硬盘录像机,客户误删除了其中的文件,之后就没有在使用过,现在想恢复误删除的内容,不知道应该使用哪种恢复工具,求高手指点

网友:
好像不同电脑的文件,硬盘机的是后来的文件覆盖前面的文件,。。。

网友:
品牌  型号  至少20mb的winhex截取数据

网友:
这个赤兔应该可以

网友:
先用恢复软件扫描一下  不行的话根据录像格式 找专用的恢复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