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50笔记本不开机

楼主(2016-08-02):
T450本本,板号NM-A252,单CPU,无桥,独显,上电到0。31, 内存上无波,所有的电压都正常,刷BIOS无效,这种新本无图纸,如何查起

网友:
jia交换主板吧

网友:
这么新的机器都开始修了 新款真不知道怎么下手

网友:
草啊! 真这么巧,又到我手里了一样的问题! 我南阳也是0.31左右不跑吗

网友:
我有台开机0.32五秒掉电

网友:
整修到一个报警,你这有报警吗

网友:
新机,看来又要成为通病一族了。还不知道长什么样。

网友:
确实,换板吧,这种没啥修头

网友:
哈哈  交换主板   我一开始都是先查一些简单的问题   感觉像CPU问题的时候  就叫客户换板  现在新的主板有点难修

网友:
这是得多新的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