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450触发不开机

楼主(2016-08-02):
T450本本,板号NM-A252,单CPU,无桥,独显,上电到0。31, 内存上无波,所有的电压都正常,刷BIOS无效,这种新本无图纸,如何查起

网友A:
我刚刚接了一台这样的机 我的上电0.3几掉点     请问楼主修好了没有?  我怀疑是CPU 问题

网友:
现在这种板越来越难修了

网友:
加焊下桥试下

网友:
加焊一下几合一CPU看一下  这种U太爱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刚刚接了一台这样的机 我的上电0.3几掉点     请问楼主修好了没有?  我怀疑是CPU 问题

我二百度加焊了一下没用,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这机可能没有过宝,看一下能不能走售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