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4010 触发掉电

楼主(2016-08-02):
N4010 触发掉电 其他电压都有就是没有cpu电压,cpu供电开启信号没有电压

网友:
顺着cpu供电的开启电压往前面查,ALL_sys_pwrgd信号

网友:
那就查查bei

网友:
那就查查。。。。。

网友:
你已经说出问题点  查下产生条件

网友:
我修一个进水的机,就断了一条线,接上后开机0.6几就掉

网友(2016-09-09):
修好了吗???

网友:
查查后续 转换电压吧

网友:
楼主有结果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