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N43SL 不通电

楼主(2016-08-02):
ASUS  N43SL   有待机不触发,开关上有3V电压,LID也正常,

刷了BIOS 无效,按开关电流无变化,是EC这边有问题吗,各位师傅修过没有

网友:
acin正常吗 ec供电呢

网友:
后发现SUS PG无电压,等换待机芯片再说

网友:
pG一般不会坏,除了进水

网友:
你的条件还没有查完,还有复位呢

网友:
我的一样电池拿掉会自动开机。再关就不触发了。BIOS排除了。不懂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