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 入耳式耳机教程

楼主(2016-08-02):
DIY 入耳式耳机教程

  很多人都喜欢DIY,Do it youself,看似简单的一句短语,多少人已经为之疯狂了。而DIY最大精髓就是能够个性化、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耳机DIY也是同样道理,就光说一个耳机外壳,这里面的组合就有许多,根据个人喜好不同,你可以选择DIY入耳式或者平头耳塞都行(头戴式耳机也能DIY),关键你喜欢就行。今天小编给大家介绍一款入耳式耳机的制作教程,喜欢的朋友也一起动起来吧!

  首先我们先明白,一副普通的耳机基本是由:耳机外壳腔体+耳机线(包含线控、插头)+耳机单元+耳机套这四大部分组成的。

DIY入耳式耳机 图1

  DIY入耳式耳机需要的材料:耳机头、单元、耳机成品线等。

DIY入耳式耳机 图2

DIY入耳式耳机 图3

DIY入耳式耳机 图4

  DIY入耳式耳机必备工具:松香、焊丝、电烙铁、万用表、镊子等。

DIY入耳式耳机 图5

  DIY入耳式耳机制作方法/步骤:

  1、耳机壳处理

  先在小金属后盖板上涂上点E8000胶水,注意不要太多,一点点就够。接着将盖板盖回木质后腔,轻轻按压几分钟,让胶水凝固即可。

DIY入耳式耳机 图6

DIY入耳式耳机 图7

DIY入耳式耳机 图8

  接着将金属前腔的防尘网粘贴一下,防尘网是带不干胶的,直接撕下就可以贴上了。如果没有不干胶的话,可以在金属网四周点上一点点胶水就OK了。

DIY入耳式耳机 图9

DIY入耳式耳机 图10

DIY入耳式耳机 图11

  注意:尽量将防尘网贴整齐、均匀。

网友:
  2、耳机单元处理

  单元也需要贴上双面胶固定棉,操作过程比较简单,注意别将3个出音孔给覆盖上即可。(PS:不同的固定棉也是对日后成品耳机的音质有影响,可以反复试试几款。

DIY入耳式耳机 图12

DIY入耳式耳机 图13

  同时撕下固定棉上的另一面双面胶,用镊子小心的将单元放入金属前腔,尽量放置在正中间位置上。并轻轻压紧,防止松动。

DIY入耳式耳机 图14

DIY入耳式耳机 图15

  将单元放入前腔。

DIY入耳式耳机 图16

  轻轻压紧,切勿“大力”!

DIY入耳式耳机 图17

  单元是9.2mm,金属前腔内径为10mm,中间就会有缝隙。拿一根牙签,把胶水一点点慢慢填到缝隙里面,不用太多,稍微粘上就行,保证以后如果固定棉失效了,耳机单元也不会脱落。

DIY入耳式耳机 图18

  在填充胶水的过程中,千万注意别把单元上的调音孔堵住了(如果有的话)!尽量避开调音孔区域,只要大部分有粘上胶水就行。

DIY入耳式耳机 图19

  PS:根据单元品种不同,调音孔结果数目也不同。想要自己试试调音的话,可以从这里入手,挑开调音孔、补贴不同类型调音棉等方法,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音质。

  填充完后的效果图。

DIY入耳式耳机 图20

网友:
  3、线材处理:穿线、装线管

  找出耳机壳的线管,将前后区分出来,一般线管的前端是需要插入到耳机前或后腔体上,将耳机线从后往前穿出来。

DIY入耳式耳机 图21

  如果线材比较粗,可以先把线头塞进线管,然后顺着一个方向(顺时针比较好)“螺旋式”怼线,慢慢的就能穿出线管了。

DIY入耳式耳机 图22

  在将线管固定到腔体前,要先在线管前端涂上一些胶水。

DIY入耳式耳机 图23

  用力将两者粘紧,需要大概5-8分钟左右的固定时间。胶水如果涂太多,可稍微再等上一会,用湿纸巾轻轻擦拭一下就好了。

DIY入耳式耳机 图24

  在线头前面4-5厘米的地方打上个结,可以防止不小心把线给扯出来。

DIY入耳式耳机 图25

  4、焊接

  在每端线头都上一点锡,如果挂不上锡的话,可以先将线头在松香里面点一下再上就没问题了。

DIY入耳式耳机 图26

  在焊接单元的时候,请注意左、右声道线对应着单元的正极,地线对应单元的负极。可千万不敢搞错啦!

  点焊的时候尽量做到:“轻、快、好”。每次焊接的时间不要超过3秒钟,没焊上去,等单元温度退下再尝试。

DIY入耳式耳机 图27

  焊好单元以后先直接插线测试一下,两边出声情况是不是正常,大致上也可以对音质有个了解。调音方面,可通过在后腔填充消音棉、导音管内放置调音阻尼等等进行调试。

DIY入耳式耳机 图28

  5、耳机DIY完成。

  单元测试没问题了,就可以封盖了。在前腔与后腔的连接处涂上适量胶水,慢慢的将两者压紧实,注意别把耳机线给挤到,也可以用夹子固定10分钟左右。

DIY入耳式耳机 图29

DIY入耳式耳机 图30

DIY入耳式耳机 图31

  PS:该耳机壳外形上是没有分“左右”,可以用马克笔在耳机壳上做个小记号!

  擦拭掉多余的胶水,套上硅胶套,简单DIY入耳式耳机就制作完成了!

DIY入耳式耳机 图32

网友A:
音质怎样,好像要调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音质怎样,好像要调音吧

调音方面,可通过在后腔填充消音棉、导音管内放置调音阻尼等等进行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