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示波器维修ACER S7因PWM引起的不触发故障

楼主(2016-08-02):
故障机型:ACER S7

板号:12223-1 纬创代工

故障现象:待机偏大0.0224  不触发

经常发帖我悟出一个道理,写帖难,拍照累,加分少!看帖不加分有罪·······

首先感谢迅维论坛提供了这台机器的图纸

检测流程:根据此待机芯片TPS51275的设计及上电时序,此机器是待机下存在3VALW和5VALW的,TPS51275和TPS51125的原理如出一辙,维修参照51125套路

                 待机下测PL4001和PL4003无,测VREG3和VREG5两组LDO正常输出,测EN1和EN2都是3.3V高电平。

                 于是用示波器测插电瞬间,看图

                 5V输出很明显自举升压异常,于是故障件锁定在PR4106 PC4118上,故障元凶PR4106无穷大。

                  更换之待机正常0.0076,待机电压正常输出。

 会员1213620300鑫豆2025-3-19 16:54
 会员2189082元2022-11-28 22:21
 会员12555722元2022-11-20 19:37
 会员7364732元2022-11-15 18:05
 会员4469142元2022-9-20 21:37

网友:
楼主无私奉献的精神真可贵。,值得学习啊

网友:
这个主板坏的多啊

网友:
这样在论坛学习地新手太用用了

网友:
一看这就是专业学过电路的              赞
一个

网友:
有示波器修掉电,抓波真好用,有时候掉电太快万用表反应没那么快,测不了

网友:
楼主不错     给分必须的

网友:
谢谢 楼主 学习了

chinafixRookie -4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
这个电阻坏了好多,已经修了好几台了

网友:
  学习  学习

chinafixRookie -4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
支持一下。。。。。。

chinafixRookie -4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
还是示波器好用啊。神器

网友:
楼主的电源四位的?

网友:
示波器有,但不会用!!

网友:
学习学习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给人加分啦!

网友:
楼主的示波器用了很多年了吧?

网友:
我昨天也修到一台也是那个电阻坏,换了开机几次就不开了。

网友:
羡慕会用示波器的

网友:
用示波器就是好,一定买个.

网友:
一看这就是专业学过电路的 学习了

网友:
还不太会用示波器,看后真得努力学习一下,方便多了

网友:
这示波器修的真的是简单明了

网友:
楼主使的一手好示波器 感谢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这就不说了 实在是高

网友:
"5V输出很明显自举升压异常,于是故障件锁定在PR4106 PC4118上“无法自举升压,判定准确无误,厉害,如果哪两个没有问题,就不会有这样的波形吗?

网友:
不错,这机子待机电流确实很小,随手抓一张波形图已道破了玄机呀!

网友:
現在正在修這台,故障原因一樣,待機0.022,希望是這個問題

网友:
用的一手好示波器

网友:
从这波形楼主是这么看出升压不足的
还是不是很懂 怎么看的
详情
windlovetao
5V上管基本波形很明显不够,只有5V的电压波,当然是自举问题了
详情

网友:
从这波形楼主是这么看出升压不足的

网友:
刚刚买示波器 用得少

网友:
不怎么会用示波器,头痛,这样很多机都修不了

网友:
楼主 示波器用的 可以阿

网友:
boot这电容坏的少

网友:
干的漂亮,有示波器就是爽

网友:
加分了,楼主写贴也不难啊,也就百来个字还没小学生写篇作文长,第一张图示波器没用单次触发还能抓的到波形?

网友:
示波器考虑要弄个了。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精神

网友:
5V 自举 出问题了啊 示波器修这个就是秒杀啊

网友:
用示波器分分钟就测出来是自举升压问题,修的好快呀,有经验就是修的快

网友:
这个电源能显示这么多位。。。。

网友:
示波器就是用来修掉电最好的方法,在不就是地毯式搜查那样有点费时,以前没有示波器基本上都这样干。

网友:
向前辈学习,哈哈哈

网友:
我有个没修好,有时蓝屏

网友:
那像这种情况要是没有示波器该怎么修呢?

网友:
没看明白,这是什么波形

网友:
示波器修 自举 简直是 手拿把钻啊

网友:
不会示波器的 三板斧再这里 以后还有的混么!

网友:
真不错,这里边的知识真不少!

网友:
不错!喜欢看这种帖子!

网友:
有示波器 的图片可以学习一下了

网友:
用示波器修机器是方便了很多,我今天3月份买的一台DS1102E前几天就坏了,故障是不通电了,返厂维修了,想问题你们的示波器坏过吗?是不是示波器质量都是这个样?

网友:
真是受益匪浅呀

网友:
楼主能不能把图纸分享一下!!!

网友:
示波器用的溜哦 楼主

网友:
示波器用的还不错

网友:
可以 这机器缺陷呢

网友:
楼主简单明了

网友(2016-09-01):
看来我的模拟要淘汰了

网友:
看起来好高大尚呀,在哪儿买的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又学了新知识。

网友(2017-06-24):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楼主,用示波器抓波使用的是什么模式?

单次触发模式  我用的是泰克TDS2012   按TRIG MENU按钮   把触发模式由自动更改成正常 ,截取的波形就是单次波形。一般看瞬间才用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