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显示器 M9WJU 闪屏维修

楼主(2016-08-02):
客户第一次过来说电脑一会灭一会亮,我说主机问题,测测显卡温度高,果断换显卡。过了几个小时,客户又抱回来说还是那个问题。我感觉到是显示器的可能性,于是让客户把显示器抱回来。试了十几分钟,果然显示器闪屏。拆、拆、拆、、、、、、
电源板没有异常,就是双二极管有点烫,换个试试,依旧闪屏。打开论坛,搜索类似的问题,发现这个机器驱动板bios爱坏。话不多说,刷bios   M9WJU TSUM1PFR-LF MX25L1005,找了几个才刷好,问题解决。刷好的bios奉献给大家,免得找半天浪费时间。

网友A:
闪屏和程序有关系吗?一般灯管的可能性大吧

网友:
这个是通病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闪屏和程序有关系吗?一般灯管的可能性大吧

驱动板刷bios 怎么刷阿 ....

网友:
引用 网友B:
驱动板刷bios 怎么刷阿 ....

用编程器啊,拆下来刷的,和笔记本一样啊

网友:
无图无真相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驱动板刷bios 怎么刷阿 ....

笔记本的biis刷过没   跟那个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闪屏和程序有关系吗?一般灯管的可能性大吧

用高压板测灯管没问题,才刷程序的,如果刷完程序不好的话就是屏问题了。这个思路还是可以修好大部分的显示器

网友:
忘了拍,显示器型号、驱动板、bios名字都有了,你还不知道怎么修吗

网友:
闪屏的 遇到过灯管和电源板故障的 这个以后遇到 注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