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P61-USB3-B3瞬间掉电不触发

楼主(2016-08-02):
今天接两个GA-P61-USB3-B3主板都是开机瞬间掉电,在按开关没反应!去掉CPU供电的小四插口, 在开机瞬间掉电但是 在按开关还是一样掉电 , 当时认为CPU供电有短路地方才会保护 测量下CPU供电 所有场效管 都没短路  然后我把COMS电池去掉放下电,我又测量下3V电池 结果只有0.7V没电了   换了一块按上后 在开机 测试卡C1 不掉电 不保护了 我有测量下另外一块板子 嘿嘿 电池也没电了  换一块 3V电池 解决了!

网友:
电池没有电哈哈这个挺不错赚钱

网友:
这种漏能捡到不错

网友:
电池也会引起掉电加分

网友:
6系列以后的主板大多需要电池供电正常

网友:
电池没电也会引起保护?

网友:
这个故障有点不按套路出牌

网友(2017-01-04):
实验------同样的板(1.0)不装小电池  与装0.5V电压的电池与装3.0v的电池。同样正常。

网友:
有漏电的嫌疑,多测测吧,估计是有小电容漏电喽

网友:
                 这个  板子  IO  有个  VBAT  供电!   楼主说的问题   我修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