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开机

楼主(2016-08-02):
各位大师帮忙分析一下:主板点不亮,I/O也换了,各路供电的阻值也测了,都正常,POWRE+拉不低,I/OD 68脚也没有变化,PWRE+经过一个贴片电容进桥,但是进桥的那段测不到,这种问题是不是桥虚焊....还是哪里问题啊!5VSB经过一个电阻到I/O的68脚是正常啊

网友:
怎么没有大师啊

网友:
POWRE+是什么

网友:
我没有BGA

网友:
用力压桥看看

网友:
鸡都开不动,怎么压也不行的

网友:
毕业这么久了还没有修好一块板................因为桥坏了的话都不修了的

网友A:
真怀疑你学过。。。
你敢说你的成绩多少吗?毕业证拿到了吗?在学校时是自己修的还是别人帮你修的。。。

到底是不开机,不触发,还是点不亮

如果是不触发,查IO的几个触发脚位啊。一个个写清楚
还有桥的几个待机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怀疑你学过。。。
你敢说你的成绩多少吗?毕业证拿到了吗?在学校时是自己修的还是别人帮你修的。。。
...

是不触发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真怀疑你学过。。。
你敢说你的成绩多少吗?毕业证拿到了吗?在学校时是自己修的还是别人帮你修的。。。
...

刚才换了个w83627,68脚3.3V,有高低高跳变,67脚也有高低高跳变,73脚一直是0v没有跳变,72脚是我的万用表测不到还是没有跳变,也没有变化,开机针脚有跳变了

网友:
61脚3.3v正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才换了个w83627,68脚3.3V,有高低高跳变,67脚也有高低高跳变,73脚一直是0v没有跳变,72脚是我的万用 ...

说明桥没有发出SLP_S3# 啊。。查桥的待机条件~~

网友C:
开关到io 没跳变明显断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关到io 没跳变明显断线了

有跳变,开关到I/O68脚

网友D:
是AMD板吗加焊桥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AMD板吗加焊桥试下

h55的主板,Intel

网友E:
io到桥有跳变吗    slp  s3有吗  短接绿线能上电吗

网友:
你这样别人想帮你都帮不到你

网友:
引用 网友E:
io到桥有跳变吗    slp  s3有吗  短接绿线能上电吗

I/O有信号给桥,是3.3v,是117管转换过来的,但是73脚接不到桥的信号,一直是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