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H65bios桥换掉了仍然不出H_CPUPWRGD信号求解

楼主(2016-08-02):
                    DELL N5110,mh65,intel i5CPU版号10260-1,48.4IE07.011,,电流跳0.28就掉,,,,实测95831电源管理芯片第7脚VR_ON开启3.3V正常,,,SVID无波波,实测H_CPUPWRGD为0V,实测PWROK,RUNPWRON,APWROK等PWROK全有2.5V,果断换桥刷BIOS,,,,,就是不出H_CPUPWRGD,CPU也收到了VDDPPWRGD,就是不出H_CPUPWRGD,,求解,,,下了N个BIOS不行,,,,,谁有这版号好的BIOS发给我试下。。。。。。。。。为啥就是不出H_CPUPWRGD,求解???、、

补充内容 (2016-8-4 13:11):
好了,把BIOS旁边33欧的电阻加下焊,把全版氧化的地方加下焊,用清洗挤洗下好了。

网友:
,,,,,,链接BIOS每个引脚的电阻都测量过,阻值都正常,,,,,,???、/、???版主在哪,

网友:
前面还有电压没起

网友A:
他不出H_CPUPWRGD,我强制飞根线到H_CPUPWRGD,可行不???

网友:
给CPU供电的VTT_CPU,O.85V都有

网友:
这问题还没碰到过

网友B:
一般都是换桥刷bios好了

网友B:
  是不是桥的供电不正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都是换桥刷bios好了

有这个版号的好的BIOS没,发给我试下

网友C:
DRAMPWROK这个有没有,25M有没有,时钟有没有,示波器测BIOS1256了没

网友:
期待结果 好好学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桥的供电不正常啊

维修之前是不处发,BIOS烧了,换了个BIOS,能触发,但是跳到0.28就掉了,所有信号供电正常,就是桥发不出H_CPUPWRGD

网友:
引用 网友C:
DRAMPWROK这个有没有,25M有没有,时钟有没有,示波器测BIOS1256了没

DRAMPWROK正常

网友:
VDDPWRGOOD发给CPU的DRAMPWRGD正常,就是H_CPUPWRGD为0V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他不出H_CPUPWRGD,我强制飞根线到H_CPUPWRGD,可行不???

肯定不行的 要跟着时序来的

网友:
时序都没有走完

网友:
桥LOOPBACK脚的33M时钟有没?

网友:
仔细查下全面的各小电压

网友:
PWROK,RUNPWRON,APWROK等PWROK  全有2.5V? 这几个信号全是3.3V上啦的,2.5V肯定是不正常的,你这个情况多半是3.3V转换管有问题,电压没完全打开

网友:
二级电压起来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