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7171T 电流0.80A 不亮

楼主(2016-08-02):
sony 7171T 电流0.80A 不亮 插不插内存电流都一样 应该是没有过 有没有高手指点一样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sony直接换板啊

网友:
板子便宜呵呵呵

网友:
SONY 好多事BIOS 问题

网友:
什么平台啊 INTEL 还是AMD? 0.8 V电流 大电压基本都出来了吧?? 看看CPU复位 有没有 是不是不跑代码? BIOS 刷过没有 主要是先确定跑没跑代码 这是个分水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