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V大功率线性 稳压可调电源

楼主(2016-08-02):
求精电源,大功率的,电流不能调节,最后一台故障机器,净重62斤,全铜变压器,质量不错的,温控风扇,,,,配件机器 380块钱。。运费德邦物流到付,,,或者深圳自取的都可以,

全好的还有2台,需要的也可以,每台500.

网友A:
这个会不会体积太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会不会体积太大了?

线性电源,当然越重越大越耐用越好,当然国产品牌廉价的可调大电流一般都是开关电源或者偷工减料的线性,比这个轻20斤,

网友B:
求精的是不是很老的型号

网友C:
功能好的电流能调节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求精的是不是很老的型号

不是很老的型号,是这个品牌很老,专业做电源的,他的电源质量好过于,,龙威,安泰信和兆信,,,,比中策的稍微好些,,线性电源看变压器大小,散热器大小,主板材质,
这款电源现在还在售,2千多块钱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功能好的电流能调节吗

现在就是功能不好,怀疑主板的324有问题,,,没风枪不好换,,
如果是好的话,电流电压是可调的。

网友(2016-12-12):
东西还在么

网友:
对于新式笔记本来讲,电流位少了,明时不一定能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