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MBX 273维修

楼主(2016-08-02):
MBX273,插电,没待机,测那么多电容短路,当把PC70取下不短路,找个换上,待机正常,开机点亮

网友:
没图没真相,一句话的帖子

网友:
19v的电容吗

网友:
主供电短路的

网友:
烧鸡大法啊

网友:
这机器应该是19V短路的故障吧

网友:
这也说的太简洁了吧

网友:
骗分来的!说的等于没说!

网友:
这个应该会大电流吧

网友:
供公点短路了吧

网友:
好简单,最好说多几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