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显示器电源板无输出供电

楼主(2016-08-02):
液晶显示器电源板无输出电压,检测后发现大电容无电压,整流桥无电压,整流桥没有输入220V交流电压,但是电源线接口处有220V交流电压输入,请问一下是那个长方体的电容坏了吗?
保险是通的,会不会是NTC电阻坏了?

网友:
整流桥是不是好的 原着借口量下来 原件不多的

网友:
你可以跑一下线,看看保险到整流桥那里有没有通,你这种有可能是那个热敏电阻或者电感坏引起的,你也要把大电容拆出来量一量,看看大电容有没有坏,大电容坏也会没电压的

网友:
楼主应当是用户吧

网友:
大电容没有300V查下前边交流220V

网友:
直接绕过去就行  试试

网友:
大电容没电压
这不是10秒内解决战斗吗?
大电容面前不就只有1个元器件 整流桥?

其他的都可以短接或忽视

网友:
如果是没有短路的话,220V到整流桥就那么点元器件。。

网友:
没有300v这个好修啊   把热敏电阻拆了在看

网友:
前部坏的很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