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代电信对方听不到声音

楼主(2016-08-02):
5代电信版,对方听不到声音,尾插换过无效

网友A:
听筒听不到声音,你换尾插干嘛!听筒在前置摄像头排线上,要么换听筒,要么换排线,要么查座子打值一路查上去!

网友:
无送话,换尾插不行,干音频编码芯片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听筒听不到声音,你换尾插干嘛!听筒在前置摄像头排线上,要么换听筒,要么换排线,要么查座子打值一路查上 ...

应该是 对方听不到 是送话器这边的问题

网友:
你没说清楚~~!

网友:
是不是mic坏啊,换试,打下 mic 到音频芯片的对地值,能录音不

网友:
录音啊,录音有就是基带部分,要么大音频

网友:
代电信版,对方听不到声音,尾插换过无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