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M/K5130/DP-MB不上电

楼主(2016-08-02):
    开机针脚有3.3V,看点位图发现开机脚没有进EC NCT5535D. 而是去了一个1223的芯片 测EC 29 30  31  48脚有3.3v 短接时EC 29 30脚无跳变。没图纸这样怎么修呢

网友A:
华硕的只能用点位修  开关没进io 是进了一个开机芯片了吧  看开机芯片的输出有跳变没

网友B:
我记得华硕的p5G41T-MC 也用了一块这个小8脚芯片,专门管理开机的。华硕的板子没点位图难修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华硕的只能用点位修  开关没进io 是进了一个开机芯片了吧  看开机芯片的输出有跳变没

都没资料 不知道怎么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华硕的p5G41T-MC 也用了一块这个小8脚芯片,专门管理开机的。华硕的板子没点位图难修哦。

是的 1223芯片 淘宝上都搜不到这个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没资料 不知道怎么查

点位图应该有的吧   你在论坛搜一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