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k610c-I5 进水改电路

楼主(2016-08-02):
好不说废话。客户拿来一机子说是进水  神舟k610c-I5的    拆机一看进水的地方被清理过,幸好的是,上家没动过什么地方

进水清理过了,直接上电,没有3 5v电压    有公共电压,只能查芯片条件

发现16脚没有电压,打了一下值,短路了    接着查这条电路,,,发现了是pu4  短路了。   芯片型号P2808B0

由于手上没有这个芯片 网上查了一下还有点小贵,就想着怎么改电路

这是改好的图片    把pu4  的1脚和8脚用二极管接通    3脚和6脚直接飞线,,电路就这样改好了,上电自动触发 还亮机了,心里挺高兴的。就直接装机了,装好后发现按开关不触发。悲催啊。,,,拆机。以为是开关坏了,结果不是。。。想想可能是改电路有条件没实现    ,,直接把PU4  6脚PWR_SW直接飞线到开关座 的M_BTN#   这样还真成功了。

本次维修到此结束,,由于客户就在外面等着亮机图没拍到

写帖子还真累,大家懂得怎么做了。。呵呵。。。。。。。。。。。。。。。。

网友A:
机器没什么难度,就是改电路还是值得赞

网友B:
这线好长啊,稳定吗,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线好长啊,稳定吗,楼主

这跟线只起到触发的作用

网友C:
改了能正常用就好了。神舟的机器看了都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改了能正常用就好了。神舟的机器看了都闷

觉得神舟的不好搞

网友D:
有点奇怪啊   这样改了之后usb_charge_en有高电平吗?没有这个高电平,待机的5V pwm 的EN就没有啊  怎么样开机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点奇怪啊   这样改了之后usb_charge_en有高电平吗?没有这个高电平,待机的5V pwm 的EN就没有啊  怎么样 ...

应该是有的,

这是原理图

网友:
神舟的不好搞

网友:
我有几个神船的板子,因为烧掉了U,都没有修了

网友:
能改电路的都是大神级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器没什么难度,就是改电路还是值得赞

是的,改电路不是一般人能搞定的

网友:
细心,搞定一切

网友:
这IC有多贵阿

网友:
这个可以

网友:
那还是运气好

网友:
只要电路改得好没有机子修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