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550V笔记本不触发

楼主(2016-08-02):
华硕F550V,板载I5,720M独显本本,不触发。上家修过,拆开一看,桥干过,cpu干过,IO动过。先目测有没有烧坏的件,发现IO多点短路,心中一阵窃喜,以后上家技术不过关,我用罗铁拖拖拖,,,,,上电,我去,还是不触发,待机短路0.29A,一看可调电源不对啊。有微短路的东西,于是乎用我精巧的手东摸摸西摸摸。摸到IO,我去,烫手!!没错,就是IO。果断拆掉,上电待机电压正常0.01A 。在废板子上面找了半小时啊,终于皇天不负有心人让我找到了,换上开机,触发了,电流正常到1.2A。 到此维修结束,,,,我想说的是,本来看见都动过心都凉半截~~我居然没用万用表。。。。。成功修复 收钱钱.虽然是小修,但是我想提醒各位同行,并不是每块别人动过的板子都不好修,,,有的人压根就不会修,,动几下就说,你这只有换板子,是板子上XXX坏了。很多都不是大问题。这我都能撞见,运气真是好~~羡慕死你们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真只能看运气了

是滴是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难得

K7了,

网友C:
你得感谢上家没有割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得感谢上家没有割线

要是给我割了,那就是修品的问题了,不是技术的问题了。

网友D:
上家真是人才 东西都换玩了 IO 就不能仔细检查下么

网友E:
向楼主学习了,BIOS刷掉了还会有密码,密码存在什么地方呢

网友F:
上家不会维修 二修也许很简单  若上家懂维修 二修一般都不易

网友:
只能看运气了

网友:
这同行 焊工不错呀

网友:
类似的修到过,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向楼主学习了,BIOS刷掉了还会有密码,密码存在什么地方呢

他 发的bios 本身就是带 密码的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上家不会维修 二修也许很简单  若上家懂维修 二修一般都不易

我才不想碰到 会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家真是人才 东西都换玩了 IO 就不能仔细检查下么

到手的时候 IO 多脚短路,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焊功  不行, ,

网友:
基本功先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