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M-S1

楼主(2016-08-02):
        今天客户(朋友介绍的)拿来一台式机,说开机后关不了机,上不了网。这种情况一般是雷打坏网卡芯片引起的(修了不少)因为熟人介绍的,所以没有试机就直接打开机箱查看了,一看网卡芯片,果然有个洞。给客户报价后,把主板电池取下来(主机是小机箱,拆芯片方便),用风枪直接把坏的网卡芯片吹下来,应客户要求,拿了个MINI PCI网卡装上去。装好后通电开机,老半天不显示,额,什么况??? 内存金手指氧化? 取下来用橡皮擦干净装上去,开机还是不行,CPU风扇转了一会重启了。换内存测试还是不行。这下有点麻烦了。心里嘀咕,下次不管什么情况,一定要通电开机测试。开机量主板电感各供电都正常的,摸里面的芯片温度也没发现异常。看到主板只有一个BIOS芯片,再想到测试的状态。8成左右是BIOS坏了,不管三七二十一,刷了BIOS再说。官网下了一个装上测试,结果反而更严重了,开机风扇转一下就马上重启了,然后再反复这样。嗯?? 版本太新? 维修这块主板版本是2.0的,去朋友店里拿了块返修板调BIOS过来也一样,实在没办法了去某宝买了个,刷上去测试,转了一下又重启了,心底马上又凉了,正准备拔掉电源线里结果亮机了。哈哈,还好动作慢些。好东西就和大家分享下

GA-H61M-S1 REV2.0 --OK.zip

网友:
技嘉的bios有点难刷哦

网友:
技嘉官网有很多版本的

网友:
技嘉的BIOS号码 现在的板很多刷了不行  等主板放了一会 又好了  遇到几块这样的

网友:
技嘉的刷过bios  是会转下停下的

网友:
妓嘉的Bios我都是主副拿下来,刷了主焊上看有没问题,再刷副的。这样好好还原

网友:
技嘉写BIOS有时确实须要多次启动才正常,一但正常了后面就正常了,遇到自动开关两次后正常启动显示了

网友:
遇到自动开关两次后正常启动显示了

网友:
这是技嘉BIOS的特性

网友:
我还有块技嘉H77也是一样的,刷BIOS刷了几个才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