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50md 不触发

楼主(2016-08-02):
不触发。刷了bios还是不触发
发现ec rst 0.03不正常。 把ec 的复位脚跳开有3.3v
可以确定是ec坏了拉低吗?
不触发

网友:
换了不就知道了,浪费时间

网友:
换了再说把

网友:
应该是EC,不行一还可以刷一下BIOS

网友:
ec 换了,现在正常了,能触发,触发到0.35 不上内存0.24 bios也刷了, 供电都有你

网友:
量这短路吗

网友:
换了现在触发了。但是不显。不修了,

网友:
现在交换了,也 换不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