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
明基显示器换完灯管后轻微花屏问题

楼主(2016-08-02):
一台明基G900WD显示器,原故障是亮一下就灭,换的led灯条ok,然后用了一会儿就出现了轻微花屏现象 ,显示屏是三星的 ,各位大神帮忙看看是屏还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A:
屏线可能没有接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屏线可能没有接好,,,,,,,,,,

屏线两头都重新装了,也擦了,没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屏线两头都重新装了,也擦了,没用

用表来测量,,,,,,,,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屏线插好没有

网友:
屏线问题

网友:
已经淘宝定了屏线和驱动板,到货了和大家说下结果

网友:
换屏线吧。这个一看就是屏线没接触好的。

网友:
可以用通用板点一下啊

网友:
80%是屏线

网友:
先易后难吧。先搞一下屏线吧。

网友:
屏线虚,或者换颗屏线

网友:
屏线口那问题

网友:
屏线的事,搞得这么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表来测量,,,,,,,,

表怎么测?请明示

网友:
屏线问题把 用洗板水洗一下

网友:
这种水印屏线洗下就行 常有的

网友:
楼主,你的结果呢?我感觉是屏线问题

网友:
应该是屏线的问题,压屏线看屏幕变化没

网友:
屏线的问题啊

网友:
屏线比较可能。

网友:
换根屏线 或者把屏线接口加焊下

网友:
更换屏接口OK

网友:
我们一般都是用酒精清洗的

网友:
你用通用板子 点一下 就全知道了 你发板子 万一 是屏的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