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BIOS]
IT85系列 如it8587e 可以参考kb9012飞线读写吗?

楼主(2016-08-02):
IT85系列 如it8587e 可以参考kb9012飞线读写吗?RT809F 可以飞线读写kb9012,现在官方搞了对应的工具,觉得太贵,如果像kb9012一样飞线可以读写那就好了,有同行飞线搞过的没有?搞好的麻烦说说!谢谢!
飞线

网友:
手上没有好的EC,要不然我自己去试了!飞线搞好的同行回复一下谢谢!

网友:
我也想知道结果。

网友:
配套设备贵得离谱,而且带资料的又贵!关键还不知道是不是好的!能飞线读写那就低成本了!心里也有底!

网友:
直接买个PEB-1也不贵的
暂时没有直接飞线读取的方法

网友(2016-09-05):
我也正准备刷这个程序呢

网友:
准备刷这个程序 刚刚买了套 还不知道怎么接线呢 明天研究下

网友:
我也是看太贵,没有下手。上次有个y400 定的芯片

网友:
手上 有台 也是 机子 EC 8587E 故障 也想知道 能不能线刷 ,不过我这边 EC 旁边有个 EC BIOS 脚位,不过是空的,不知道 接线刷 行不行

网友:
剪板。。。加快递,成本50起了。。。。,要是能刷就好了

网友(2016-10-18):
试试看看可以吗

网友:
减板也有坏得。

网友:
我也要刷一个

网友:
飞线试了,没卵用,还是需要转接座

网友(2016-12-07):
我也要刷 大神们有刷好的吗

网友:
头几天买了个剪板的 不行 后又买了个写好程序新片可以了 两次芯片加运费80元

网友(2017-01-15):
准备刷这个程序 刚刚买了套 还不知道怎么接线呢

网友(2017-03-16):
晕呀,我的神州战神ec短路了,买了个新的不行,不触发,怎么刷牙

网友(2019-04-14):
我的飞行堡垒就 是这个型号的EC,不出待机,估计是EC内部程序坏了,

网友(2025-07-08):
https://mp.weixin.qq.com/s/NRMNzgHcTugy_qVSIZ6wLw
IT8XXX系列在线读写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