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P7T win主板

楼主(2016-08-02):
之前修了一块七彩虹P7T win的主板,当时的故障是点不亮,后来换了一个电源管理芯片搞定了,今天顾客又拿过来说只能用三代内存,用不了二代内存,主板上面有两个三代插槽,两个二代插槽,后来查了一下,供电也是正常的,所以想找个BIOS刷一下试试看,不知道能不能解决,求各位大神支招,或者给一下bios刷了试一下,谢谢各位!

网友:
官网下载个试试

网友A:
检查下内存供电切换电路

网友B:
分别用不同的内存,内存电压都正常吗

网友C:
  还是来学习的 哈哈,

网友:
官网也没找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下内存供电切换电路

内存供电切换电路是什么啊,。。新手不懂啊,只会量一下内存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分别用不同的内存,内存电压都正常吗

这倒是没试过,只是换了几根内存试,换内存的时候没有量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来学习的 哈哈,

嘿嘿,我也是

网友:
插上二代内存 测内存主供电看看

网友D:
这种板有时跟CPU也有关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板有时跟CPU也有关系的,

好像是跟CPU有关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