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IQ45 BIOS芯片

楼主(2016-08-02):
联想L-IQ45 BIOS芯片是那一个,菜鸟求帮助

网友A:
怎么没图?没图怎样回答?

网友B:
在电池 桥附近找八脚芯片  然后看型号   一查芯片型号就能知道

网友C:
bios芯片不认识?  做维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bios芯片不认识?  做维修的?

还在学习中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在电池 桥附近找八脚芯片  然后看型号   一查芯片型号就能知道

电池附近没有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没图?没图怎样回答?

马上附图上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电池附近没有找到

红圈里两个八脚芯片很有可能其中一个是,你可以查看下型号,如果还不大清楚,把型号发上来,大家帮你看看

网友A:
就是图上两个,下面一个一定是,,因为有些联想是两个BIOS,,所以上面也个也可能是,,只要你发那两个芯片的型号上来,一看是知道。

网友E:
LZ的板子是不是风扇狂转,开机不显?如果是的话刷BIOS估计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红圈里两个八脚芯片很有可能其中一个是,你可以查看下型号,如果还不大清楚,把型号发上来,大家帮你 ...

一个是P24S08,另一个看不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图上两个,下面一个一定是,,因为有些联想是两个BIOS,,所以上面也个也可能是,,只要你发那两个芯片的 ...

一个是P24S08,另一个看不清

网友D:
引用 网友E:
LZ的板子是不是风扇狂转,开机不显?如果是的话刷BIOS估计没用

差不多吧,诊断卡跑D5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差不多吧,诊断卡跑D5

弄个放大镜看哇,不过跑D5 可以先检查内存部分  说不定是内存系统管理电压给拉低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弄个放大镜看哇,不过跑D5 可以先检查内存部分  说不定是内存系统管理电压给拉低了

内存我查了的,168角无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内存我查了的,168角无电压

168脚是内存复位脚,正常应该是1.5V吧

网友:
一般都是25开头的

网友D:
谢谢,那个看不太清的,好像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168脚是内存复位脚,正常应该是1.5V吧

是的,没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那个看不太清的,好像是

新手都是这样不懂就问正常

网友:
25打头的芯片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就是图上两个,下面一个一定是,,因为有些联想是两个BIOS,,所以上面也个也可能是,,只要你发那两个芯片的 ...

P24S08,,应该是上面那个吧,,不要搞这个哦,要不有你麻烦,,要刷就刷下面那个大的,刷前记得要备份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P24S08,,应该是上面那个吧,,不要搞这个哦,要不有你麻烦,,要刷就刷下面那个大的,刷前记得要备份一 ...

谢谢,下面这个是25开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