凃胶机电脑维修,收费800 爽不。。。。

楼主(2016-08-02):
前天修的,太忙,今天才发
本人在厂里做电工,同时在学电脑维修
前天凃胶机电脑出问题了,说喷嘴锁不紧
追查之下,发现24V经过中间继电器线圈到了电脑 J8端口的一个脚,由电脑内部控制导通接地。
没折,上报,老板说只有返厂维修理,我说可以去外面试一下,同意,我抱着电脑去师傅那整去
拆机(这台机我拆过好几次了) 拆机图

第二层控制板

花了很长时间,追查信号通到了 U02的16脚, U02是个集成光藕,通光藕按地

再查控制脚1  2到了大芯片,看样子是光藕不良,这种光藕难找,再想一下,其它三组都没问题,何不用四脚光藕替换这一组
切断光藕2脚,电源板找个四脚光藕补到反面,2脚飞线

测试OK,装机收钱

补充,其实在厂里这台电脑已经给我修好了,没装上去而已,下面是在厂里修的时候飞线到电脑外接藕试机图
之前这台电脑也出过问题,拿到很多家维修店都不接,说特殊的电脑修不了
一下挣了800,心里那个爽啊,直接丢200给老婆“你想买啥就买啥”

苏。 + 1

网友:
漏了一张图,U02

网友:
学习了  好经验

网友A:
楼主厉害这种工厂电脑都能搞定..........

网友:
楼主必成大神啊

网友:
宿业有专攻,说的就是这样的事

网友:
楼主厉害,什么都会啊

网友B:
以前也修过,是前面板按键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厉害这种工厂电脑都能搞定..........

那也没什么,只是因为我同时做电工,两方面的知识结合到一起才能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也修过,是前面板按键有问题,,,,

你也整过这种电脑?
之前我出遇到过,没搞定,求经验

网友:
能修好这种机子也算是大神了

网友:
工控,服务器..  等等,不常见的电脑一般修好后来钱多。。。。又一次修到一个服务器,换一个内存槽插上,收了500!  你的最后一句话有点意思!你老婆应该这样回答你:老公!我们吧这两百块留着去买房吧!!!

网友:
电器知识学的多了,都相通的,关键是其他家拆也没拆,测也没测;直接送给你个大礼包呵呵

网友:
别被你老板知道了,修工控机肯定挣钱

网友:
不是其他家不想修,是不懂原理何以谈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也没什么,只是因为我同时做电工,两方面的知识结合到一起才能搞定

高手呀强电弱电都会干..........

网友:
楼主有图纸?   工厂设备或电脑 图纸  基本找不到吧

网友:
厉害  一般修电脑的 是修不了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