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50公共点短路维修,关于电容的细节

楼主(2016-08-02):
接到一个联想V450,待机0.05V不触发。
拆开测公共点电压7V,打阻值100多,不完全短路。
烧机摸显卡处公共点电容发烫,果断干掉,触发亮机,但是亮一下就灭,电流掉到0.6几A。
之前碰到过摘掉5V处公共点电容开机闪屏的故障,心想可能摘了滤波电容显卡电压不稳,随便找个料板显卡公共点部位抠一个补上,亮机过一会白屏,这...看来不能懒了。
图纸PC55是一个10μF25V的滤波电容,手里刚好有块有图纸的Y560料板,找个相同参数的上去,亮机,不再出现上述问题。
看来以后修板子摘掉的东西最好是补上,不然可能会出现各种奇怪的问题,厂家这样设计还是有一定的理由的。

网友:
没有料板还真不好找

网友A:
有330的电容可以吧……

网友:
滤波电容应该没事吧,又不是一个给滤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330的电容可以吧……

330放在这里就秒烧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330的电容可以吧……

呃呃,亲!好像是公共电压的电容呢...

网友:
写的很详细 很有用。继续加油给我们小小白普及知识。

网友B:
电容应该容量大的替换小的没有问题啊,,为什么非要一定的容量的才能正常

网友:
楼主不好意思,我是路过吃经验的,如有打扰,实在抱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330的电容可以吧……

330电容是33皮法,这里的电容是10微法,再说个头大小也差距太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容应该容量大的替换小的没有问题啊,,为什么非要一定的容量的才能正常

滤波电容一般来讲是这个原理,不过耦合电容该多大就必须多大,因为用来传递信号的电容换大了的话比如本来应该放电的时候它还没存满

网友:
引用 网友C:
330电容是33皮法,这里的电容是10微法,再说个头大小也差距太大了...

还有那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