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大神为我详细讲解一下,1117控制脚的基准运算结论

楼主(2016-08-02):
今天遇到一块技嘉B85主板,不触发,3.3V sb不正常,每加焊一下桥,趁热可以开机,开机后一切正常,只要一关了就开不了了,还是1117的3.3不正常,有4.2V和控制脚也4.2V,更换过依旧,问题应该在控制脚哪里,链接两个电阻和一个电容的,再跑线过去好像进南桥的,由于现在下班没拍到图片,希望大神们能看明白我现在的情况

网友:
看下两个调节电阻的阻值吧。可以换个晶振和谐振电容看下

网友:
你这不好弄, 热下就好。

网友:
控制脚连两个电阻 分压的吧   测下阻值  或者把那个电容换了

网友:
按你的描述可能是1117坏了,当然不排除并在输出端和调节端的电阻短路,只要并联电阻没有短路,就直接换1117,输出端和调节端的电压差值是1.25V的。
我还是先附个图片,空口不好说。

按你描述输出端2脚和调节端1脚无电压差,这个除非NR176 短路或1117损坏,输入电压你肯定确认了的,输入电容就排除了,1个输出电容1个调节端电容以及分压网络两电阻,其他的开路短路都不该影响两端点的电压差值。既然你都换过1117 ,反正就几个元件,你先查下NR176和也要检查换上的1117是否就是良好芯片。

网友A:
1117有固定输出3.3电压的管子,你要是实在不想伤脑筋了,就买一只管子换上去,把ADJ脚接地就OK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117有固定输出3.3电压的管子,你要是实在不想伤脑筋了,就买一只管子换上去,把ADJ脚接地就OK了,

真有这种管子卖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真有这种管子卖吗?

有呀,,1117  1.2-1.5-1.8-3.3-5V的都有,淘宝一搜一大把

网友:
应该是那2个电阻的问题

网友D:
稳压,把1117跟两个电阻一起换  料板很多可以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稳压,把1117跟两个电阻一起换  料板很多可以拆

换过啦,对等阻值的电阻一起换上 还是4.2V,有什么方法可以拉低为3.3,只要开起机就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呀,,1117  1.2-1.5-1.8-3.3-5V的都有,淘宝一搜一大把

他说的意思是直接变压3.3,不需要控制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有这种管子卖吗?

话说以前修空调的时候,我买了好多这个1117,都是固定电压输出的,每一种电压值都有,比ADJ调整的方便很多呢

网友:
算出这两个电阻要多大才能也3.3V就是了,用迅维神器算,不知道这样行不行呢?

网友:
1117大把的 实在不行用1084也是可以的  个人感觉你这个应该是南桥的问题   要是117坏了 你加热也不会好的?

网友:
是电阻电容的问题,从好板全对换才出来3.3,控制脚2.1,一切正常了,就是测不出那个元件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