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N5110不触发

楼主(2016-08-02):
接到个戴尔N5110不触发,看了眼是单BIOS,果断刷一个故障依旧。
发现板子右下角没有休眠开关小板,找个拆机的上去,依然没什么用。
测开关有2.9V能拉低,怀疑EC坏,直接找相同料板换一个上去故障依旧,示波器测BIOS1脚有片选信号,说明EC的供电时钟复位都满足,得,又得查信号...
图纸EC117脚发出PM_PWRBTN#信号给南桥,果断上BGA加焊,触发电流1.4不亮,这...
突然又想起休眠开关小板,安个上去亮机。

网友:
厉害高手是也

网友:
以后像你学习

网友:
高手,修的很轻松,加焊一下就搞定,不错

网友A:
这个小板子我从来都不上 也没见点不亮啊

网友B:
太草率了,你咋知道南桥没收到pwrbtn,

网友:
分细的很详细

网友:
楼主用心良苦

网友:
学习了一招  测BIOS一脚来确定EC的供电始终复位

网友C:
遇到过一个南桥旁边晶振坏的不开机,加热南桥就好,凉机的时候又不开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太草率了,你咋知道南桥没收到pwrbtn,

不是没收到,EC已经把此信号发给南桥,但是南桥没有开机动作

网友:
引用 网友C:
遇到过一个南桥旁边晶振坏的不开机,加热南桥就好,凉机的时候又不开机

我也遇到过相同的问题,最后是换掉了两个谐振电容修复

网友E:
楼主是因为什么怀疑EC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楼主是因为什么怀疑EC呢?

因为之前没查图纸,开关有电压能拉低基本说明待机电路没问题,开机电路首要就是EC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小板子我从来都不上 也没见点不亮啊

你可以这么想,以后遇到上电正常不亮机的可以加个小板上去

网友:
我这里 修机器 好多都没装 。。。还是没问题能亮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因为之前没查图纸,开关有电压能拉低基本说明待机电路没问题,开机电路首要就是EC

太思想性,都不用查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太思想性,都不用查

其实是因为懒啊

网友:
哈哈,楼主说实话了,好实在,

网友:
有的机器休眠是个小板 不上就是那

网友:
遇到过一次 上小板才亮机

网友:
打卡学习一下  感谢分享

网友:
休眠小板是忘记装上了是吗

网友:
这种南桥有散热没

网友:
DELL会自检开关机键吗 不正常会不亮机?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不是没收到,EC已经把此信号发给南桥,但是南桥没有开机动作

那么要是SB的待机条件不足呢?

网友:
大胆细心,就是这么干脆

网友:
我现在用的就是这台电脑,楼主厉害,好好求学

网友:
这个休眠就是坑来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F:
那么要是SB的待机条件不足呢?

EC待机时会给南桥发出RSMRST信号询问南桥是否正常,南桥待机条件不足EC是不会进行开机动作的

网友:
这个休眠的下开关 不拆上的话 还不会亮机

网友:
长得像蓝牙的休眠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D:
EC待机时会给南桥发出RSMRST信号询问南桥是否正常,南桥待机条件不足EC是不会进行开机动作的

RSMEST只是告诉SB待机好信号而已、EC待机条件满足、且用户按了开关、就会发出PWRBTN、与SB没有关系好吧、SB待机条件不满足的话、收到PWRBTN就不会发出SLP_S3  S4 S5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