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500一体机

楼主(2016-08-02):
接一台联想B500一体机
主板 G41T-LAIO REV 1.1
开机不跑码,内存供电,桥供电都正常,也没有遇到内存旁电感坏的通病,就是cpu电压出不来,cpu供电芯片isl6333crz换过故障依旧,也找台式机使用相同供电芯片的主板对比测量,电压都满足,无语郁闷中,求广大维友给思路......还需要什么条件吗

网友:
没有短路,上管12V也正常,有大神吗?帮忙解读下

网友A:
VCC  EN  都正常啊

网友:
摸摸io发烫不

网友:
查芯片工作条件

网友B:
供电正常了   开启呢  正常不

网友:
以前ICH序列的CPU供电比较好修吧,查下所有条件啊。估计还是条件没满足

网友:
引用 网友A:
VCC  EN  都正常啊

都正常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供电正常了   开启呢  正常不

开启是哪个引脚?后来发现反馈脚电压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启是哪个引脚?后来发现反馈脚电压不正常

芯片引脚截图发上来看看

网友:
en 正常吗,再有就是FB

网友:
对比都正常电压可以刷个BOIS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