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电脑Bios

楼主(2016-08-02):
电脑如何写程序 或者修改序列号

网友:
写程序需要有编程器

网友A:
拆开机器,用编程器刷,改序列号要修改BIO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拆开机器,用编程器刷,改序列号要修改BIOS

怎么修改大神     求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修改大神     求教

不是一下教的会的,你要有改BIOS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