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31S 有点奇特的保护隔离设计

楼主(2016-08-02):
                                                                    HP  4431S   版号6050A2411501
这个板子修起来也是有点  出乎意料的 ,客户机子拿来   ,客户急的很 ,没办法,放下手里的事先跟他搞。hp专用头 ,适配器头灯不亮,拆机拿出主板,发现没有公共点,不过保护隔离 ,想来应该是秒杀的  ,首先打值  正常,400 度 ,大致测了下第一个保护隔离MOS管 Q1001, 发现G极一点电压都没有,而后调出图纸,第一个隔离管是P沟道的  ,要导通需要ADP_EN 为高电平才能让G极分压成功,导通第一个隔离管,实测ADP_EN  为低 。追查ADP_EN  来自于EC  ,想着这个时候时候EC 都没有供电  产生这个ADP_EN  这个高电平信号,呵呵,跟所学的  有点不对啊  ,公共点都没有产生,却要EC 开启保护隔离 。之后 就开始分析图纸,分析英业达的OCP 电路 ,发现都正常,分析HP中间针电压去哪里 ,是不是要给到EC 的 某个信号,EC 才会去发出ADP——EN ,HP中间针没带任何负载时8.2V 左右   ,经过电路转换,发现实测2.4V  左右 ,以为有短路的 地方将其拉低 ,结果对地也正常,思维开始 进入死 胡同。心想 有这么复杂吗 ,难道比IBM 的保护隔离还复杂 ,就人为将第一个保护隔离管导通还是不触发,就开始 老老实实将第一个保护隔离之前的信号好好梳理一片,+VADP_IN这是适配器过来的第一个信号,没去什么地方,+VADP

适配器过电感的第二个信号,19V  ,去了有几个地方,最后好好一梳理发现经D20  二极管给待机芯片供电  , 呵呵 。头脑瞬间一片通明 ,在一次确认了EC 的待机供电是有此待机芯片的线性供给  , ,马上测线性3V,5V  都 没有 ,相信有些基础的 同学都知道问题 出 在 哪里 了 ,就是3V,5V 线性 不出来导致 EC   没有待机供电 ,从而发不出ADP_EN这个高电平信号来导通第一个 隔离管。,人为的将第一个隔离管导通也不触发的原因, 然后打值3V。5V 线性 发现对地正常   ,同时芯片自身产生的2VREF   也只有0.6V    ,芯片主供电正常 ,13脚 线性开启正常,3V,5V线性打值正常  ,立马换掉待机芯片  ,发现  待机0.01   ,3V,5V 已出 ,触发 电流跳变亮机     。    我在这里想跟刚刚做 维修的学弟 们 不要学了 之后将自己的思维局限死了  。因为 自己之前学的   , 都是 充电芯片控制保护隔离 , 比较特殊一点的就是仁宝 的隔离不采用充电芯片来控制 ,自己巧妙的通过改变电路来导通公共点  , 都是先出供电点 ,然后出3V,5V 线性,然后出电感3V,5V   ,或者触发之后出3V,5V   ,而这个就是 公共点还没有产生 就已经有线性3V,5V   ,,EC得到待机供电,匹配完BIOS ,检测OCP 电路还有HP中间针正常,就会开启公共点   。  千万在 修机器将自己的思维局限死了   。 有的时候 在 没有思路的时候 一步一步 ,老老实实查每一个信号,好好分析图纸 ,都 会有柳暗花明又一村 的    。        如果 客户看官看后有收获 ,请加一下分,谢谢  ,现在分太难挣了   。最后奉上图纸

HP4431S(6050A2411501-MB-A02)(KBC1126-NU)(HM65 AMD216-0809024 INTEL-SR04W)(mx25l3(5).pdf

网友:
思路很清晰,苹果,ibm这些都是先有ec待机后有公共点的

网友:
这个是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