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华硕b75m-plus点位图

楼主(2016-08-02):
求华硕b75m-plus点位图    哪位可以奉献下,感激不尽

网友A:
论坛没有的话  就去淘宝看看吧

网友:
有些点位确实难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论坛没有的话  就去淘宝看看吧

主板不触发,待机都正常了,唯有dpwrok沒电压,查到io芯片发出,应该有上拉的吧,不会由io自己产出dpwrok给南桥吧?请指点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