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贴片电容拆了会出现什么情况

楼主(2016-08-02):
戴尔5537  电容短路了   拆了 能开机了 装上后电池不能充电了,和这两个电容有关系吗

网友:
没什么关系的

网友:
写的很详细 很有用。继续加油给我们小小白普及知识。

网友:
不充电跟这两个电容没有关系

网友:
额 这个好像内存供电滤波 没半毛钱关系

网友:
没什么关系的,拆一两个电容而已

网友:
没有关系的

网友:
一点关系都没有

网友:
半点关系都没有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互相学习。。。。

网友:
关系不是很大  在内存或者显卡供电 这个电容没有  有可能会蓝屏  死机

网友:
没关系的 ————查反馈吧

网友:
滤波电容,和不能充电没有关系。电路其它地方有问题

网友:
5毛錢關係都沒有,你應該查電池好壞和充電電路

网友:
没关系啊,冲放电路的问题吧

网友:
如果是红圈那两个就关系不大

网友:
应该没有关系,和充电芯片那一块 查一下

网友:
没有关系  最好是补上

网友:
稳定电压的和充电没关系

网友:
没关系,换个充电器试下

网友:
无极电容可以拆

网友:
19v的MOS管是不是击穿了

网友:
这个电容连接公共点电压

网友:
公共点电容,没有关系。
要查充电电路。

网友:
隔离管击穿了吗?击穿了要换的,不然插电池会出问题!

网友:
隔离管测一下 啊 ,

网友:
不能充电,要查充电电路。

网友:
加两个试哈不就晓得了

网友:
首先 这电容拆掉没有关系 ,其次 DELL的机器要用原装充电器才能充电 ,或者说要用专用的充电器 充电头里面有通讯线路

网友:
滤波电容拆两个没事的

网友:
一般电容拆了不影响

网友:
查下充放芯片工作条件,问题应该不大

网友:
滤波电容不装不要紧的

网友:
这个不会和充电有关系的

网友:
没关系,你测测上下管是不是好的

网友:
最好换上一样的

网友:
对地电容 ,少个一两个没关系的。。如果有料板,换两个好的上去好些。。不能充电的话,查下充放电芯片,还有充电电流检测脚。

网友:
应该没关系啊

网友:
和这两个电容没有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