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快来帮帮忙啊,谢谢啦!!!

楼主(2016-08-02):
我一个很要好的朋友的主板坏了(盈通A6 Pro V3.1)让我帮他修好!主板拿到手可以通电跑码,但是跑到d1这个代码就不跑了(档d1)!换了几条内存条都是一样(800和667频率的都换过)!换了几个CPU也是一样!刷了BIOS故障还是一样!内存插槽的238脚120 119脚都有3.3V(DDR2内存),内存供电量了是1.9V(应该算是正常吧)!求各位大神速来帮忙啊,小弟在此先谢谢各位大神啦!!!这板是我朋友的!想帮他修好!

网友:
有新的发现:桥的供电场管有点烫(温度会慢慢的升高),其它的场管都不烫!

网友:
这个是不是桥的供电场管啊:

网友:
加热了桥还加焊了桥(上BGA了)!可故障还是一样!!!

网友:
重点查内存的条件

网友A:
场管发烫   供电有没有啊

网友B:
spd smbdata smbclk都正常吗

网友C:
场馆都发烫,先换在说

网友D:
COMS有电没,先接显示器看下能亮不

网友E:
单桥的...压下桥试下阿...

网友:
是的 发烫先换MOS管看看 不过估计可能性不大

网友:
把内存条件都查一下如内存负载电压等.

网友:
发烫的管供电正常不,发烫那就负载问题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场管发烫   供电有没有啊

有1.2V 是桥供电吧 版主,红框里的那个场管是桥的供电场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spd smbdata smbclk都正常吗

我不是说了吗 内存槽的120脚119脚238脚都有3.3V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场馆都发烫,先换在说

是桥的问题导致发烫还是供电场管本身的问题?发烫的那个场管旁边的电容又没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COMS有电没,先接显示器看下能亮不

档代码怎么显?都不能正常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单桥的...压下桥试下阿...

桥都加焊过了!还是一样!!!

网友:
这个管子发烫应该是桥的问题

网友:
电压出来了的话应该是桥有轻微的短路

网友G:
兄弟内存电压高了也会引起挡码d1,话说二代内存电压应该是1.8v左右吧!

网友H:
U应该换过了吧 仔细观察主板有无腐蚀 断线  内存槽洗洗   然后再从头到尾查下内存条件  预热CPU底座  还不行的话可以加焊或换一个内存插槽  再还不行 桌子底下有垃圾桶 可以丢进去了

网友:
测桥短路,试试看

网友:
D1似乎跟IO也有关系。

网友I:
谁不是啊       我的有北桥   今天再试试不行就直接干桥

网友:
D1就是内存模块读取失败   自检没通过

网友J:
兄弟,VTT供电和基准电压也查了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有1.2V 是桥供电吧 版主,红框里的那个场管是桥的供电场管吧

测一下桥上面的小电容看看  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兄弟内存电压高了也会引起挡码d1,话说二代内存电压应该是1.8v左右吧!

很多二代板都是1.9V

网友:
引用 网友H:
U应该换过了吧 仔细观察主板有无腐蚀 断线  内存槽洗洗   然后再从头到尾查下内存条件  预热CPU底座  还不 ...

无腐蚀无断线!

网友F:
引用 网友I:
谁不是啊       我的有北桥   今天再试试不行就直接干桥

什么意思?你也是这板?

网友:
引用 网友J:
兄弟,VTT供电和基准电压也查了吗?

VTT是CPU_VTT吗?基准电压指的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一下桥上面的小电容看看  有没有短路的

谢谢版主!!!

网友K:
桥的问题!!!!加焊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什么意思?你也是这板?

没了    被我师傅送走啦

网友L:
先换个U看看吧,AMD的U爱坏得很

网友:
引用 网友L:
先换个U看看吧,AMD的U爱坏得很

换了好几个

网友:
引用 网友K:
桥的问题!!!!加焊下

加焊了也一样!!!

网友:
楼主还漏了两个条件,内存的vtt和vref

网友M:
有可能是CPU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有可能是CPU坏了!!!
CPU 内存都换过!!!

网友:
我也有一个一模一样的 但是我的能开机显示 但是这个管子一会就很烫 我换了一个也是一样 我的这个管子下面都烧糊了

网友:
我这个管子是1.9v 应该不是北桥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