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A785G主板无声音维修

楼主(2016-08-03):
七彩虹A785G  无声音 驱动正常 有喇叭图标 无法识别到插入设备  重装系统也不行
测量主板Q91 三极管78L05无5V 输出,更换78L05 故障解除

网友A:
没有分析原理  是个遗憾   小白看不懂的

网友:
就78l05 坏了,看来运气不错

网友:
这个电压是声卡的供电吗

网友:
声卡供电管

网友:
不是典型案例,没有营养

网友B:
声卡没供电了怎么会有声卡图标呢?请知道的指点下

网友:
芯片无供电。更换修好。加分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声卡没供电了怎么会有声卡图标呢?请知道的指点下

声卡是后级模拟输出和前置数字部分  双路供电的
这个识别到声卡就意味声卡前置数字部分是对的
78L05是后级模拟输出供电的

网友:
没有5V电源肯定不行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声卡是后级模拟输出和前置数字部分  双路供电的
这个识别到声卡就意味声卡前置数字部分是对的
78L05是 ...

这两部份都整合在一个声卡里面吗?

网友:
我就喜欢看这种贴子,重点结束

网友:
小白,表示看不懂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没有分析原理  是个遗憾   小白看不懂的

这个应该是声卡芯片的供电,只是供电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声卡是后级模拟输出和前置数字部分  双路供电的
这个识别到声卡就意味声卡前置数字部分是对的
78L05是 ...

声音的传输前半部是数字输入或运算,经解码后模拟输出,也有数字输出的,失真小,成本较高,一般电脑主板是不会采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两部份都整合在一个声卡里面吗?

是的 数字部分和桥打交道,数字部分没有问题,就可以在系统识别以及可以安装驱动。
模拟部分是类似功率继续放大的功能块,这部分坏了不会影响声卡的识别,所以既然都识别了,优先检测后级是非常正确的检修选择

网友:
7805是给模拟供电的 使模拟部分失效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应该是声卡芯片的供电,只是供电坏了,

这个我知道   小白就不知道了

网友:
反正没有声音第一就是换声卡 不行再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非常给力的回复,谢谢,那再请问数字部分和模拟部分供电不是同一个电吗?数字部分正常说明供电正常呀,还 ...

具体情况要分主板 音频模块的设计方案的
但普通主板都是数字部分供电在电路上标的  DVDD  模拟供电是  AVDD
D就是数字digital缩写   A 是模拟Analog缩写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具体情况要分主板 音频模块的设计方案的
但普通主板都是数字部分供电在电路上标的  DVDD  模拟供电是  A ...

你很专业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