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G470 触发瞬间掉电

楼主(2016-08-03):
联想 G470
LA6751P REV:1.0
双显
I3-2350 2G 500G

处女机,裸板测试无内存无CPU,
有轻微进水,
喇叭接口,读卡器接口附近,
清理了,没有短路什么的,感觉也跟故障无关,

各大电感没有短路情况,
加电测试,
待机正常,电流0.015左右,
正常触发,但瞬间掉电,0.02-0.03左右
掉电后无待机,电流0.002,
重新插拔电源,待机正常,

温控芯片换过,
BIOS刷过,
BIOS电池3V正常,
BIOS电池取掉,短接过,
EC工作条件正常,
南桥工作条件正常,

现在发现比较异常的情况是,

一、PCH_DPWROK,触发后只有1.5左右,
断开与南桥的连接,触发后3.3正常,
同样也掉电,大概3秒,
掉电后待机正常,还可以正常触发,
与之前的故障情况略有区别,

二、南桥输出的,S3 S5都有反应,
有个瞬间的输出,大约0.5左右

三、SYSON也有瞬间输出,
1.5V貌似也有瞬间输出,

四、温控输出,3脚输出MAINPWON正常,4.5左右,
4脚输出0,VR_HOT# 也是0,
温控取掉,
4脚输出5V,VR_HOT#还是0,
感觉VR_HOT#正常应该是1V左右???

不太确定故障在哪里,
感觉南桥坏的可能性比较大,但不想轻易动南桥,
或者某个电压没出来,
暂时没思路了,
求助。。。。。。。。。。。。

网友A:
3伏5伏二次电压有没正常

网友:
还是看看全部二级电压和pg再考虑桥吧

网友B:
rtc ,   rtcVCC  查下

网友:
kd肯定有地方短路了 肯定不是缺电压 可能是桥坏了

网友C:
进水机子,仔细检查进水的地方,小件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3伏5伏二次电压有没正常

SUSP没有,所以 3VS 5VS肯定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rtc ,   rtcVCC  查下

南桥工作条件正常,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进水机子,仔细检查进水的地方,小件容易坏,

进水部位仔细看了,没问题,
并且进水部位,跟故障感觉没关系,
很奇怪。。。。。。。

网友E:
这机器容易进水,触摸板下面,还有就是这机器桥虚汗的也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进水部位仔细看了,没问题,
并且进水部位,跟故障感觉没关系,
很奇怪。。。。。。。

我修过有好多进水的小件腐浊,焊盘断线的,有时也无法解释

网友F:
把读卡器控制芯片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机器容易进水,触摸板下面,还有就是这机器桥虚汗的也多

是的,进水部位是右键位置,
有些感觉是桥坏,或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把读卡器控制芯片拆了

读卡器在小板上,裸板测试没插排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