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80 认不到声卡维修

楼主(2016-08-03):
接到联想 g580 ,不开机,拆开,发现进水,换掉了几个电阻 ,接线 ,可以开机了。发现没有声音,设备管理器没有声卡,看图纸测量供电正常,时钟复位都正常,看图纸通桥的几根线也都通,找个声卡换上还是如此,声卡附近也没进过水,电阻电容也不会出问题。剩下就是桥了,拆掉桥,发现了情况,里面进水了,找了个拆机桥换上。开机,终于看见发现新硬件了 声音也出来了,总结一下
供电 ,时钟 复位 芯片正常 就要看芯片到桥这一段 没短线的情况下 就换桥了,图纸就不上了。

网友A:
G580和g480主板通用的,不过要刷bios 改一点小东东

网友(2018-07-16):
引用 网友A:
G580和g480主板通用的,不过要刷bios 改一点小东东

谢谢了  学到了 原来同意啊

网友:
感谢楼主无私奉献,楼主最近经常遇到吗,有机会一定试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