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0-70上电0.25不开机

楼主(2016-08-03):
同行送来机器 ,不开机。拆开主板,仔细观察,没有进水短线 ,掉件。接到机器,首先要仔细观察主板,这个是必须的。接电,上电0.25,不过cpu,为了修的速度快,别看图纸了。
先刷bios 发现怎么刷都校验不过,找个新的25q64bvs1g f顺利刷过 ,上电还是如此。由于处理器是三和一的 很容易出问题,加焊吧,这个一定要注意温度 ,高了会报废的,加焊后
顺利亮机 ,bios芯片 感觉淘宝里卖的华邦的25q64bvs 不好用 能顺利刷过但是不亮机 不如mx25l64的好用 都好多次了 ,现在的bios都是8m的多 所以要准备几个芯片,现在3和一的
处理器 故障率多,容易虚焊,维修时一定注意

网友:
楼主连处理器都敢加焊??

网友:
楼主牛了,直接焊处理器啊,感觉好危险的说

网友:
CPU 不好加焊。温度不好就坏了

网友:
透露一下你一般多少度

网友:
加焊cpu用的时间长吗

网友:
那种长条状CPU你也敢焊啊

网友:
遇到这种都修不成,报价高了客户不修

网友:
不错   8M的bios芯片确实爱坏

网友:
哎,现在三合一的不敢直接动它。BGA不咋滴,只能90%以上确定才敢动手。

网友:
0.25的电流 CPU电压出来了吗?

网友:
能焊好就是本事

网友:
現在3和1晶片真的還挺容易空焊的 這幾天做了好幾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