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5A78L0-M LX 复位一直闪不跑码

楼主(2016-08-03):
各位大侠         华硕M5A78L0-M LX 复位一直闪不跑码    个电压正常     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
复位一直闪的按无复位维修

网友:
2.5v vdda看看吧

网友:
缺电压 或者信号。。 仔细检查下

网友:
这个查CPU边上的小5脚吧。。

网友:
复位灯闪就是没有复位,查供电 时钟

网友:
电压 时钟 一路顺下来
如果还不对  那就头大了

网友:
加焊VRM芯片,试试有惊喜

网友:
看看 CPU 的PG信号

网友:
复位闪的,查了PG正常的话  试试桥

网友:
复位电压也在跳吗   时钟有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