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M5 板号Z09 显示立马掉电

楼主(2016-08-03):
昨天接到的 宏碁M5  广达的Z09 故障现象 刚刚显示LOGO就立马掉电 拆开检查  我此时屏幕是没装的 开机。。。。。不掉电了  好了?   接屏看看  还是一样 显示LOGO掉电  我。。。  难不成屏坏 EDP屏   去淘宝看看  我去 价格惊人   先丢下   不管了   等第二天搞了个HDMI转VGA的头来试试  我擦 一样的故障 也是显示了就掉电 不接显示是完全正常的不会掉电的   只要接显示就马上掉电 。。。。。   看来是主板的问题嘛   我干   纠结死我了   就在此时 看到了一个东西   就这样 这个机器就修好了  就是网卡坏了  没错  就是他引起的

苏。 + 1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A:
现在维修笔记本千奇百怪的问题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维修笔记本千奇百怪的问题都有

是的   特别奇怪  按理论分析都行不通

网友:
我碰到无线网卡不开机的   每次装下就不开  拆了就能开   当时也恼火的很

网友:
呵呵。。网卡被雷劈了

网友:
网卡能引起各种疑难杂症

网友B:
网卡坏啦

网友:
网卡的问题啊

网友:
这问题都有啊,碰到三板斧又得干桥了。

网友:
这也是个小技巧,两个灯全亮 是不是应该可以判断网卡短路了

网友:
估计是网卡坏引起带负载能力下降

网友:
修主板真的是考验耐心  有时仔细观察会有想不到的收获

网友:
十分感谢网卡上面的两个灯  好多本子RJ45接口上都没有灯了 现在

网友:
真蛋疼,各種亂影響

网友:
这么奇芭的问题都被楼主修好了,是不是看到网线接口灯在亮

网友:
幸运没有走转路,

网友:
以前网卡坏  很容易卡logo   掉电还没遇到过

网友:
网卡坏了也会引起不跑马,掉电,一般看那个灯也能看出问题来

网友:
现在的机器 网卡问题也这么多么,,芯片太不耐用

网友:
好经验,下次遇到少走弯路,谢谢分享!加分支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网卡坏啦
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
哑巴司机
提问题没人回答,你灌水立马就有版主过来扣分了
详情

网友:
呵呵 这个可以 送钱的

网友:
打雷坏的,

网友:
网卡也会引起这奇怪的问题,在修前还是要仔细看看有没有别的问题啊

网友:
昨天修到一台网卡被雷到,,不跑码

网友:
看过这个帖子后我感觉以后碰到掉电的板子会先看看网卡灯状态

网友:
双灯长亮就是网卡挂了。

网友:
网卡引起的?

网友:
上次也碰到一台类似的 没有修好 外设都拆了还是一样

网友:
网卡短路了吧

网友:
网卡打掉了吧

网友:
网卡坏的很明显!

网友:
楼主心细 一下就看到了

网友D:
一般先看一下外设。再修。网卡必看。
陶升庆
哦哦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先看一下外设。再修。网卡必看。

哦哦

网友:
网卡灯长亮了,换了网卡芯片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

提问题没人回答,你灌水立马就有版主过来扣分了

网友:
网卡会导致各种各样的奇怪问题,修到怀疑人生。

网友:
网卡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