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 加电烧鸡 法的理解请师傅们指正,

楼主(2016-08-03):
对于烧鸡法,碰到短路的时候大家用的也比较多,
请教个问题, 具体的烧鸡电压 用多少是以什么为准的,比如有路供电是 1V0的,接地了,在此路上烧机的话 ,用1V0烧不出来不明显,
如果在调高电压的话比如2V来烧,会不会烧掉此路上其他好的元件,

还有就是  在忽略发热明不明显的情况,任何电路短路理论上都可以用烧鸡法来找坏元件吗,?  还是仅限于 供电电路

网友:
一般都是用在供电电路上
电压不能高于原来的电压。

网友:
帮顶一下,等高手

网友:
这种一般是不能高过设计电压的,不然容易烧别的元器件

网友:
你要看什么位置  用多少V的电压

网友:
应该是不限于供电电路

网友A:
1v短路用2v来烧就费了

网友:
烧鸡靠的的大电流,如果真的是短路的话,肯定会有大电流,明显发烫的地方

网友:
用3.7V的电池烧,有的可以一下就烧出来,

网友:
记得以前练习第一次烧,没经验。用18650烧,烧着烧着板子冒烟了,主板线烧断了。原来是焊接联锡了。想想都搞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v短路用2v来烧就费了

会不会烧完直接不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烧完直接不短路了

也有这种情况 不过 少见!

网友:
楼主笨蛋 1v 2v的电路都不适合烧鸡大法 我不会维修 但是我也比你明白 因为烧!不!热!

网友:
烧不热就不要烧了嘛 你非得弄个高电压 不坏也坏了!!你真是想不开

网友:
这东西真的好啊

网友:
不会吧,短路会立即发热

网友(2016-09-08):
切莫随意加电呀 教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