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5vd 如何屏蔽板载内存的

楼主(2016-08-03):
有进水的痕迹   8颗全部发烫严重   求老司机指条明路

网友:
点位搜pcb_id把电阻移下

网友:
哎  华硕笔记本确实难修啊

网友:
看一下图纸供电带不带反馈

网友:
没人改过这一款么

网友A:
fat发烫说明短路 光屏蔽是不行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fat发烫说明短路 光屏蔽是不行的吧

拆掉了  已经  现在只等着改

网友:
这个论坛里好像有的

网友:
已经改好了  谢谢各位   亮机了

网友:
gai改好了吗 怎么弄的 教教我 按照2楼弄的吗

网友:
改好也不拍个照片。

网友:
论坛上有介绍的,可以找一下

网友:
重新 换几个颗粒 上去 不就可以了, 几分钟 就搞定

网友:
PCB_ID分别为0、0、1。

网友:
去掉板载内存颗粒 找点位找出内存配置电阻 修改配置

网友:
短路的话这是硬件物理损坏,要先排除短路故障,之后再屏蔽板载内存或者更换内存颗粒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93953-1-2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