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开机正常,但是主板发热,

楼主(2016-08-03):
苹果6,开机正常,但是主板发热,充满电,大概1个小时就没电了,检查后发现是USB控制管U1700发热,问拆掉U1700后能不能开机,和充电。其他的不管,U1700具体是干嘛 的???

网友A:
这是USB控制管,控制USB连接后 和CPU之间的 数据总线通道,此1700坏,USB不认,也会引起白苹果重启

网友B:
U1700是USB管理芯片,我也在修这样的一块板,也是USB管理坏,现象是不开机,C1299没有3.3V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U1700是USB管理芯片,我也在修这样的一块板,也是USB管理坏,现象是不开机,C1299没有3.3V电压。

是的,1.8和2.8都有,就是3.3没电压,我拆掉U1700后不再发热,现在已经换好了,故障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USB控制管,控制USB连接后 和CPU之间的 数据总线通道,此1700坏,USB不认,也会引起白苹果重启

没错,我拆了后开机就卡在苹果标哪里,换了就好了

网友:
是连接数据芯片

网友:
U1700拆了能开机,但不能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