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14寸清华同方显示器电源板

楼主(2016-08-03):
请问一下电源板220v交流能直接用导线接在整流桥的输入端吗?就是把中间元件都取了剩下保险和四条腿的电感。,这样能通电吗?

网友:
可以  你试下

网友:
没有试过   你可以试试

网友:
这样也可以的,,,,,,

网友:
杂牌电源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
最好不要如此吧。前面有那些电容电感好像是消磁的还是什么的,以前看过书籍,现在丢给师傅了

网友:
最好是不要这样  有利也有弊

网友:
等于是把EMI滤波电路去除了。

网友:
可以说可以去掉了滤波不好吧

网友:
那个不是电感吧

网友:
小心浪涌电流

网友:
你可以试试   再发下结果  讨论下

网友:
最好是不要这样  有利也有弊的

网友:
可以,整流桥输入端就是220V的市电

网友:
n那些原件是抗干扰和防止过压 过流的 不能去掉

网友:
最好不要这么做。前面都是虑波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