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电源板整流桥没有220v交流电输入

楼主(2016-08-03):
请问一下电源板整流桥没有220v交流电输入,而电源线插头处有220v交流电,这会是哪儿坏?我把热敏,安规电容拆了还是设电,安规电容中间两个小电阻用拆吗?

网友:
保险  电容这些都是好的吗?

网友:
保险断了呀,,,

网友A:
保险是通的,那个四条腿的电感不会坏吧?

网友:
是不是还有保险坏了,
断电直测220V插头到整流桥两脚看那里有断路。

网友:
先简单学习一下基础知识吧,,,

网友:
用表量呀,保险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保险是通的,那个四条腿的电感不会坏吧?

碰到过一次那个坏的,修的显示器最少几百上千台

网友:
我修过那个电感坏的  你测下通不通

网友:
范围已经很小了,就那几个元件。一个一个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保险是通的,那个四条腿的电感不会坏吧?

可以打一下值就可以了,那个四条腿的电感是上下通,而不能左右通,如果通了就坏了

网友:
万能表打一下,,那个4条腿我碰过坏的,,不是一次两次的问题了

网友:
肯定是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