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00 Touch主板芯片烧糊了,求助

楼主(2016-08-03):
烧糊了,看不到型号,求助万能的坛有,这管子啥型号

网友A:
联想S400和S400 Touch 板卡一样的,只是液晶屏多了触屏,求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联想S400和S400 Touch 板卡一样的,只是液晶屏多了触屏,求助

m找不到图纸吗 那个是pwm电路 看看是不是上管挂了 是的话 随便找个上管装上去试试吧

网友C:
这种地方的场管都是N管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地方的场管都是N管呀

谢谢楼主,楼主好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m找不到图纸吗 那个是pwm电路 看看是不是上管挂了 是的话 随便找个上管装上去试试吧

谢谢楼主,楼主好人呐

网友:
和PQ404一样

网友:
跟旁边的N管一样的。

网友:
这个管子随便弄个屁大不留的管子上去就行了

网友:
你把旁边那个mos取下来量一下不就知道是P管还是N管了吗

网友:
这个管子烧了基本南桥就挂了,我也遇到过两台

网友:
还是找图纸吧,或上淘宝找卖这个主板的卖家问问。

网友:
先上一个N管试试  一般都可以

网友:
主板电感附近拆一个就行啦

网友:
一定要一样的型号吗

网友:
看起来不就是普通的MOS管吗?直接料板拆啊,你确定这芯片坏了后面没短路?此机器保护很差,一般烧了直接烧到底

网友:
这种看布局就是PWM上管或下管,在料板上拆一个就OK

网友:
S400图纸有的,你的板标号是多少!帮你看

网友:
这个不好修吧   这机器这个管子这么爱烧?  我也遇到过一个也是这个上管烧了  3.3直接对地 南桥 EC 都烧了  EC还有程序就直接给客户换主板了

网友:
PQ401  AO4466L       PQ403 AO4712

https://s.taobao.com/search?q=AO ... d=tbindexz_20160803

网友:
应该是单元供电的管子 找个管子换上就可以

网友:
没啥型号的。。。。。

网友:
找个图纸。。。

网友:
呃呃呃 这看着像是PWM上官吧 去拆一组换了试试

网友:
MOS管要求不高的,差不多就行

网友:
这个不好找的

网友:
这种地方都是N管的

网友:
随便找个N管都可以用